ABB程序中%百分比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13):
如图,看不明白,请教了被人说是引导调用program,但是引导的话直接“program1”不就行了,为什么在前后还加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样的意思就是百分号内是一个程序名称,但是程序名称不确定,需要通过字符串赋值后确定

早早。学习

网友:
这种方法是通过字符串调用例行程序的。要查看Program-1的定义

楼主:
感谢,字符串也可以调用程序吗?新手不怎么懂,资料里也没看到有讲到,都是常规调用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是通过字符串调用例行程序的。要查看Progra...

网友A:
这样的意思就是百分号内是一个程序名称,但是程序名称不确定,需要通过字符串赋值后确定

网友C:
ABB机器人调用普通例行程序有两种方法,其中一种就用%~~%,procall指令,中断 功能程序调用有单独指令

网友D(2019-11-22):
学习到了,学习到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
感觉就像PLC里面的间接寻址

网友G(2020-09-28):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G(2020-11-07):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G: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H(2022-10-13):
从上看下来的,大家说的不全对。%确实是字符串调用例行程序,但是楼主图示里的是有“”号,证明中间的Program_1是例行程序的名字,如果%中间没有“”号,则说明Program_1是字符串的命名,具体调用看上方程序对他的赋值。

网友I:
都是高手

网友J(2023-09-16):
感谢分享,下次试试

网友K(2023-12-21):
又学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