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读写实数存在偏差

楼主(2019-09-14):
上位机采用INTOUCH 2014  R2    ,采用SMC 里面添加网桥,然后添加MODBUS PLC,采集PLC里面的数据存在如下问题,

比如采集一个32位实数,地址后面空格+F,组态界面选择实数/或字符串,然后监控存在比如3.2此时组态显示4.0等,或偏差正负3左右,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
通信不像模拟量直接采集那样出现偏差,除非是你中间计算带来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