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什么时候需要加装制动单元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14):
控制点动频率输出Y022的同时,其输出M0011和M0013又分别控制工作台正转和反转,使工作台能按点动频率运行。选择Ⅰ、选择Ⅱ程序是为了控制与在不同频率下运行的工作台所对应的变频器(输入端X4、X5)的加、减速时间而编制的,这在龙门刨床中非常重要。工作台在不同频率下运行停止时,为保证工作台实际停止的位置合适,必须分别设置各频率的加、减速时间,以防止工作台停不到位或掉道。在工作台后退减速时,由于后退速度较高,变频器常因反压过高报警停车,富士电机为解决这类问题一般是加装制动单元,然而在许多变频器的实际应用中加装制动单元效果不大。

HZ260型龙门刨床通过电磁制动器和变频器配合使用,再由PLC程序控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不但节省了2万多元的制动单元费用,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程序说明如下:当后退减速限位X010接通时,M0005动作,Y027输出,变频器滑行停止BX端子接通,此时变频器无输出,工作台靠惯性滑动,同时Y030断开,使得电磁抱闸失电制动,而该制动时间又经T005控制,以保证工作台前进时打开抱闸,该时间的设置应根据工作台运行速度,电磁制动器的动作情况等因素在现场配合调整。2a多的运行实践表明,改造后的龙门2a多的运行实践表明,改造后的龙门刨床的工作效率、加工速度较过去明显提高,且故障率低,操作简便,运行可靠,深受现场操作者和维修人员的欢迎。此外,若设备加工新产品需调整运行方式时,可通过直接修改PLC程序和变频器参数来实现,不需进行大的配线改动,方便快捷。

网友A:
设备改造成功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