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扫码枪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09-14):
现有一国产PLC,一民德FS580扫码枪与TCP1062TI,扫码枪接口为232, PLC为485,  加232转485模块进行扫码枪与PLC之间的通讯,但是不成功。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独与PLC或者扫码枪都可以正常通讯。  现在准备用屏幕直接控制扫码枪。  在论坛里面下载的串口驱动,可以实现屏幕读取扫码枪的信息,但是不能通过屏幕给你扫码枪发送控制指令。控制指令为十六进制的数值。  老师给指教一下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因实现。

网友A:
一般扫码枪通信都是RS 232 或者USB,或者以太网方式,最好不要232转485,这样的方式我试过,没有成功过,厂家说不要转换模块,我觉得你给PLC价格232通信扩展模块吧,不花多少大洋

网友B:
你现在的问题是能够读取数据发送数据的话参考这个工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9/808563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