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RT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9-14):
请问下各位师傅,2台200SMART通讯,主站模拟量如何写入到从站去控制从站的启停呢,谢谢。

网友A:
在向导里面使用GET/PUT指令中的PUT指令,只需要在主站中编程即可,2个PLC通过网线通信即可,编程只需要10秒钟搞定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