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采集电机转动数据

楼主(2019-09-14):
用电感传感器通过读表指令1s采集电机运行的500个位置数据,然后通过块传送指令将这500个数据放到VW4000-VW4998连续500个字中。然后有一个光电开关,光电开关每次感应表示电机转动一个周期。电机转动是越来越快的。通过光电开关的感应,计算出1s内电机转动多少个周期。之后,找出一个周期内数据的最大值以及它所在的地址,以及这个最大值的地址在整个转动周期的位置,就比如地址一个周期是vw1000到vw1098,一共50个数据,然后如果最大值在vw1008的话就是5%  在vw1018的话就是10%这样。请教下各位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何必搞得这么复杂呢,直接搞个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如果对精度有要求的话 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C:
光电检测,低速的情况没有问题,但是高速就容易丢失脉冲。

另外楼主500数据,PLC内存可能不够,楼主数据是保存还是临时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检测,低速的情况没有问题,但是高速就容易丢失脉冲。...

临时读取,处理完后可以覆盖,

网友D:
用编码器加高速计数器,很容易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光电检测,低速的情况没有问题...

如果这样楼主可以用移位指令+比较指令,前提是楼主知道一个大概范围。

或者是用SLT语言编写。

不要用梯形图编写。

网友E(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F:
想学习这方面知识的,可以看看

网友G:
更详细的经验分享,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PLC自动化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