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输入不进去到期密码

楼主(2019-09-15):
输入的密码应该是20180913,在MCGS触摸屏上输入,20180914可以,20180912可以,输入20180913就不行,直接变为20180912了,这是什么道理,懵逼....

i

这是在拔掉通讯线直接在触摸屏上输入时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输入6位以上的奇数会自动变偶数。插上通讯线后,输入6位数以上的数最后两位会变00,比如11111111会变位11111100

网友A:
那个是我入职日期

网友B:
做个动态密码,就不用记了

网友C:
不一定要到那一天,就推迟一天到期也可以吧,正好到期那一天作为提醒,如果第二天还不付尾款,超过那一天直接停机,这样客户也无话可说,要不然别人会说你没有提醒直接停机,对别人造成损失,估计后面就没有合作机会了

网友D:
昆仑通态搞密码,参考厂家应用实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我入职日期

断电重启PLC,在试一试,如果还不行 就建议楼主联系厂家吧

网友E:
说的直白一点,我就是怀疑PLC本身有什么问题。

或者楼主刷新程序,这种问题可能消失一段时间

网友F:
用信捷plc却用其它屏。

你不觉的软件安装麻烦吗?

网友G:
做个动态密码,就不用记

网友:
6位就可以,超过就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岁月漫长,想念疯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做个动态密码,就不用记了

动态密码要怎么做?

网友I(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J(2022-02-17):
有可能数据寄存器被占用或者超出范围,换个数值小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