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9-15):
    自学PLC,好多知识不是太懂,勿喷

   之前使用计数器的时候,特别是一个输入重复计数时。之前使用的方法都是C0(=1)  C1(=2)   C2(=3)这种,如果梯形图中有重复触点时,还得设置各种计数之间的互锁。感觉很麻烦。

   现在从网上看到图中的计数方式,根据计数中的K值不同来区别,但是我再启动仿真时,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这是怎么情况呢?

网友A:
我刚才给你测试了一下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给你测试了一下可以的啊。



是不是我的仿真有问题,我用的GX-Developer,FX3U,是不是得换成Works2才可以?

网友B:
这个没啥问题,很简单的逻辑功能,现在都在用GX-WORKS2了,自带仿真软件还挺实用的。但是仿真有局限,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仿真,比如运动控制,高速计数等特殊功能是无法仿真的

网友C(2019-10-30):
我也测试一下  可以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软件仿真库有没有问题了,毕竟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