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大型设备上电顺序有要求吗?上电总是烧东西

楼主(2019-09-15):
大家对于大型设备上电顺序有要求吗?上电总是烧东西!

遇到到AB的D-Net总线单元坏了好几次(直接开启主断路器全部上电),西门子同样烧毁很多模块,倒是欧姆龙、三菱 抗 操:这种品牌上电真心没有坏过

楼主:
诚然:我在设计时操作说明书内部有按照首先开启PLC从站电源、主PLC电源、负载电源这个顺序上电 这个上电要求,但是现场维修基本没有人   按照这个顺序上电。不过出现这种烧毁基本都是采用欧美系PLC控制器的设备出现较多,尤其是大型设备直接开启主断路器瞬时上电损坏几率往往达到30%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个联锁回路,搞个设备启动顺序的联锁,客户只需要上主电源,后面的上电顺序全由你控制,只要更具有主动性。

网友B:
重点查看说明书,搞明白再操作。

网友C:
系统设计合理就在于任意操作都不会引起故障或烧毁元件。不论欧美系还是日系,只要手册中有要求操作顺序的产品,都不是成熟的产品。

网友D:
难道说是日本的产品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设计合理就在于任意操作都不会引起故障或烧毁元件。不...

这个,日系的设计是运转准备:没有按下运转准备按钮,负载主回路不会上电(主回路上电冲击最大,对系统产生的冲击噪声最大,但此时PLC部分已经上电完成,对噪声的抵抗已达到最大值)

楼主:
欧美系的都是采用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在上电如果没有异常会直接吸合给负载供电,此时PLC还没有初始化完成,对主回路电源的冲击抵抗较差:于是欧美系的纷纷挂了很多元器件

网友E:
学习了,还得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F(2019-12-23):
不过仔细点,再上电,也许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