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屏上传失败

楼主(2019-09-15):
工程文件无法上传微信图片_20190915162337.jpg,用了2个版本,都无法上传,配方和其他的可以上传,就是主体文件无法上传,求老师指点

网友A:
一般都不要考虑可以上传成功,之前下载的人很坏,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禁止上传了。

编译的时候有个(禁止上载)前面的框可以打钩的,勾起来编译后下载就上载不了了;
他自己也上载不了,如果是加密的话你有密码上载上来可以反编译。

网友B:
维伦触摸屏很容易<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不行就<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2019-12-24):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