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进水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09-15):
     电缆故障,其中就包括电缆进水这个情况。电线电缆进水都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中间接头,还有就是换掉整根电缆,而你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吗?

一、电缆进水的危害

     针对电缆进水,损坏只是时间问题,还会导致电缆击穿,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预防为主。接下来,金豪泰电线电缆小编还是和大家一起学习电缆进水怎么处理吧。

二、电缆进水的原因

1、电缆穿管敷设时,外绝缘皮破裂、水渗入电缆。

2、电缆敷设完成后,两端电缆头没有密封处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3、没有做好敷设保存工作,终端头密封性不好,导致水汽进入电缆内部。

4、还包括电缆运行中发生局部击穿,水渗入电缆。

三、电缆进水的处理方法

1、电缆敷设后及时进行电缆头制作,并且完成接线,将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2、如果只是电缆两个端头进水,只需要截掉两端着,并且重新做电缆头接线即可。

3、电缆如果有明显进水点,则需要在进水点附近截断电缆,进行中间接头制作。

4、室外电缆井或者电缆通道内有积水的话,尽量将电缆用支架托高固定。

5、定期对电缆进行耐压泄露试验,随时了解电缆的运行状态。

     总而言之:电缆进水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预防!因为电缆一旦进水基本就是报废了。因此小编提醒大家,电缆在日常使用中一定要定期检查、维护。

网友A:
运行电缆要发热问题还不大,就怕运行后停下来长期不用就恼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