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参数的调整

楼主(2019-09-15):
参数如图。问题如下
1电机速度加快运行时会超过限位然后校准,希望有办法能让电机不超过限位
2电机上电使能后没有锁住,可以晃动一定幅度
,其他电机是纹丝不动的

网友A:
调整回原点速度,增益可以参考其他的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回原点速度,增益可以参考其他的参数设置

谢谢。回零动作没有问题,就是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时前行会超过目标位置再校正,能不能通过调增益改善这种情况,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调整回原点速度,增益可以参考其他...

过冲啊?定位不准啊。

楼主那个品牌的伺服驱动器。

建议调节伺服加减速,另外,是否运行中噪音大,如果噪音大,可以调节

网友B:
你需要说出你使用的品牌,看看软件有没有自动调谐功能,有时候考虑驱动负载的特性,比如是通过丝杆还是皮带,这些对参数设置都有影响,降低伺服刚性

网友C:
上电使能后锁不死要检查下机械部分,看下是不是连接件松了

网友D(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E(2019-12-24):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后面解决了,这个大部分是因为你选的电机惯量不足导致的,你调整惯量只是会好点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建议价格1:10减速机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