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数据断电保存问题求教?

楼主(2019-09-15):
  我编了个设备累计计时的程序,用系统时钟脉冲做秒数计时累计,再除以60做分,除以3600做小时。当PLC断电重启后数据无法保存。 使用全部数据块一样,在变量设置过也一样!

(如下图所示:D34  D38  PLC断电后重启无法保存!)请各位大神帮解!

网友A:
需要被断电保持的数据必须被保持到保持性寄存器中。保持性寄存器中不需要超级电容供电维持,其中的数据可以永久保持。总共可以有2048个字节的数据具有保持特性。CPU暖启动或者断电再上电后,保持性存储区中的数据会保持为暖启动或者断电之前的数值,保持性存储区之外的数据会丢失,即清零。

M存储区

用户可以在“PLC tags” 标签页中,点击“Retain”按钮来设定M存储区的保持范围,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被断电保持的数据必须被保持到保持性寄存器中。保持性...

用这个方法试还是不行。。。头疼。。

楼主:
使用计数器计时,数据保存就正常。看来只有这个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