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楼主(2019-09-15):
大家好,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和S7-200 SMART  PLC进行通讯,要如何设置才行,谢谢了。

网友A:
走网线控制,然后再触摸屏软件里面找到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0916082123.png楼主在这里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这里设置

网友C(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D:
走以太网,方便些

网友E(2019-11-28):
SMART200可以在触摸屏里面选200PPI,通过485口通讯,触摸屏7/8脚分别对应PLC3/8脚即可。

网友F(2020-07-10):
本地IP 地址为触摸屏的地址,外部IP为200 SMART的地址

网友G(2020-12-21):
image.png触摸屏端焊7和8,plc端焊3和8,串口通信image.png触摸屏是本地 ,远端是plc,以太网通信

网友H(2024-02-06):
走网口,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