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HMI时间如何与PLC同步

楼主(2019-09-15):
西门子触摸屏时间如何与PLC同步?即使同步了是不是断电后,时间又回到系统默认时间?能否修改系统默认时间?

网友A:
PLC可以用读取时钟指令,然后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这样触摸屏时钟显示的是PLC时间

网友B:
评论凑点积分哈哈哈哈

网友C(2023-02-09):
触摸屏里面做指针实现

网友D(2023-05-05):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里面做指针实现



这才是正确做法

网友E(2024-01-04):
PLC里面有设置日期时间的地方吗?如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