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到底是通信协议还是现场总线?困扰我很久

楼主(2019-09-16):
为什么我查常用自动化现场总线,有CAN、profibus、FF等等,为啥,没有MODBUS总线这种说法呢?还有PROFIBUS不是通信协议吗?

现场总线、现场总线标准、通信协议三者是什么关系?

按照我的理解,例如PROFIBUS是一种现场总线标准,规定了现场总线结构及传输介质(硬件结构)和通信协议两部分,我们常说的“现场总线”指的是这种现场总线标准的硬件结构部分。例如profibus-dp协议就是为了让设备接入profibus现场总线,通信协议和对应的现场总线结构构成了一个总线标准。

若以上我的理解正确,那么MODBUS协议它对应的现场总线叫什么呢?

若我理解的不对,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网友A:
總線是一種不同硬體之間進行信息交接的協議,包含了硬件層與協議層

MODBUS是一種能信協義 是在總線協義確認后進行的通信協義 可以理解為軟件信息    既 總線是路  MODBUS 是路上的交通車輛

网友B:
profibus 是西门子的,如果需要西门子与其他厂商的通信,这时候modbus是一种选择,modbus也是一种现场总线协议,modbus往下可以细分,如串口协议与TCP协议,串口协议还可分为RTU与ASCII。

现场总线,这个从字面去理解就是用一根线把所有的单元串联起来,实现通信,profibus,profinet,ethenet, modbus都属于现场总线。

通信协议,毫无疑问,采用哪一种通信协议就要遵循相应的通信规则,相关的通信接口,传输介质等等都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fibus 是西门子的,如果需要西门子与其他厂商...

是不是支持 profibus dp/pa的设备可以无缝接入profibus总线,总线直接与控制器相连,用数字信号代替模拟信号,这样来实现通信?而支持modbus的设备要想接入profibus总线需要协议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線是一種不同硬體之間進行信息交接的協議,包含了硬件層...



怎么理解“MODBUS是一種能信協義 是在總線協義確認后進行的通信協義”?MODBUS协议包含了硬件层和协议层,本质上也是一种总线吧,为什么没有听说过MODbus总线这种说法呢?

网友C:
其实有时候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因为往往不需要搞很深的研究,只是应用层面,如果想了解那么深,估计也不容易,所以直接应用即可。可以对这个东西好奇,但是不要花大时间去研究

网友D: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是Modicon公司(现在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于1979年为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而发表。Modbus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De facto),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

Modbus协议目前存在用于串口、以太网以及其他支持互联网协议的网络的版本。

网友D:
CAN 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的缩写(以下称为CAN),是ISO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在汽车产业中,出于对安全性、舒适性、方便性、低公害、低成本的要求,各种各样的电子控制系统被开发了出来。由于这些系统之间通信所用的数据类型及对可靠性的要求不尽相同,由多条总线构成的情况很多,线束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为适应"减少线束的数量"、"通过多个LAN,进行大量数据的高速通信"的需要,1986 年德国电气商博世公司开发出面向汽车的CAN 通信协议。此后,CAN 通过ISO11898 及ISO11519 进行了标准化,在欧洲已是汽车网络的标准协议。

CAN 的高性能和可靠性已被认同,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船舶、医疗设备、工业设备等方面。现场总线是当今自动化领域技术发展的热点之一,被誉为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局域网。它的出现为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各节点之间实时、可靠的数据通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网友D: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PROFIBUS传送速度可在 9.6kbaud~12Mbaud范围内选择且当总线系统启动时,所有连接到总线上的装置应该被设成相同的速度。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流程工业自动化和楼宇、交通电力等其他领域自动化。PROFIBUS是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从而为实现工厂综合自动化和现场设备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D:
基金会现场总线FF(Fieldbus Foundation)以ISO/OSI开放系统互联模式为基础,取其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应用层为FF通信模型的相应层次,并在应用层上增加了用户层。用户层主要针对自动化测控应用的需要,定义了信息存取的统一规则,采用设备描述语言规定了通用的功能块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rofibus 是...

对的,举个例子,西门子的PLC想要进行mobus通讯,就需要加一个模块,就是你说的那个协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