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200SMART-MODBUS通讯对不对

楼主(2019-09-16):
(图片)

网友A:
你用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严谨,如果第一个数据没有读取完毕,但是过了0.5s(就认为PLC处理速度慢),此时应该读取第二个数据了,这样就会出错误。你可以用第一个的完成作为第二个开始的条件。即用M0.3作为第二个指令的FIRST的上升沿输入。保证第二个不会跟第一个冲突,同时把第二个的完成也可以作为第一个的first,互锁一下,保证程序能顺利进行下去,至于有没有必要互锁,或者你采集频率多少,这个就需要你自己衡量了。

网友A:
你的数据地址也不对啊,应该用&vb720和&vb730啊

网友B:
很有道理,赞同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地址也不对啊,应该用&vb720和&vb730啊

楼主(2019-10-22):
引用 网友B:
很有道理,赞同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数据地址也不对啊,应该用&vb720和&vb730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啊,,,,能加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严谨,如果第一个数据没有读取完毕,但是过了0.5s(就认为PLC处理速度慢),此时应该读取第二个数据了,这样就会出错误。你可以用第一个的完成作为第二个开始的条件。即用M0.3作为第二个指令的FIRST的上升沿输入。保证第二个不会跟第一个冲突,同时把第二个的完成也可以作为第一个的first,互锁一下,保证程序能顺利进行下去,至于有没有必要互锁,或者你采集频率多少,这个就需要你自己衡量了。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20-01-13):
大神多啊,值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