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控制柜贴图等你来找茬

楼主(2019-09-16):
电气控制柜是工程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项目的需求及设计者的水平所限,柜内的布局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柜内电器元件的布置接线也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布置规范合理赏心悦目,有的可能就差强人意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小编特地搜集了部分论坛中的控制柜布局图,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找茬,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同时希望大家也可以分享贴一些项目现场的控制柜图,坛友们来点评是否规范合理是否有改进意见,这也许就是我们不断提升不断进步的动力!

以下图为例,来找茬吧……….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第六张:

第七张:

第八张:

第九张:

第十张:

欢迎大家回帖、贴图参与讨论,凡是有效参与讨论者,均可获得论坛30积分奖励。

网友A:
用你的慧眼,发现图中不足!

还可以拿积分哦

网友B:
图一:母排未做防护,且各相需要加绝缘保护层;

图二:线槽需要固定,线缆不能横跨;

图三:电气件需要分类排布,且要留有足够的空间,电线双股问题?

图四:控制 线横穿强电,绝对禁止,需要走线槽;

图五:配电板面对面的问题?

图六:排线需留有足够我长度缓冲;

图七:DP通讯线缆需要进入线槽;

图八:变频器与直流电源如此排布会有干扰;

图九:空开悬空未固定,图纸随意遮盖变频器散热孔;

图十:电源供应线缆感觉有问题,怪怪的接法。

网友C:
学习学习 不是电气专业 还真说不上来。

楼主:
欢迎贴图来战

引用 网友B:
图一:母排未做防护,且各相需要加绝缘保护层;图二:线槽...

网友D:
第三张做工太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一:母排未做防护,且各相需要加绝缘保护层;图二:线槽...

专业眼光,专业人士!

网友D:
第四张都没有线槽

网友E:
第七张、第九张不错,养眼

网友F:
图一:相间容易造成拉弧短路,干嘛不用绝缘隔开一下,看着吓人。

图二:线槽是不是用双面胶粘了一下,到现场就掉了,变频器并排放两个会好点。

图三:一开始没有算好要装这么多元件吗?这个只有女人都小手才可以接线,搞大点,有需要很多地方并线的,搞个端子排会好看一下,而且故障点也方便查询。

图四:这个线确定是电气人员接的?感觉好业余,出线最好搞在下面,上进下出,还有两相出线干嘛不分开一点,非要挨这么近,不怕短路吗?再说要下面的互感器坏了需要更换,是不是得把上面拆掉?

图五:还可以吧,就是按钮面板一侧最好不要有强电,否则检修人员带电打开控制柜容易触电

图六:感觉端子接这么粗的线有点太勉强,其次线号需要搞一个,要不然检修人员不方便,最下面一排干嘛不同样搞个线槽?

图七:通信线并联的地方干嘛不搞断电,线槽有强电不能讲通信线放进线槽?

图八:别的还好,变频器放这么低,你确定手可以伸进去接线?

图九::4个变频器共用一个熔断器和断路器,根本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图十:感觉零排地排是不是接到一起了(看不上很清楚)。

网友G:
图十:哪个是总电源开关?;交流接触器进线不规范;接地线接到零线排上了。

网友H:
图九:我感觉变频器不应上下装两层,影响散热的。

网友I:
图一,母排之间需放防弧隔垫

网友J:
图十:断路器应该放在最上面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给我们发点现场控制柜图

引用 网友K:
线槽和器件太近,接线困难,应扩大距离放置,

楼主:
图片继续来一波:

01、

08 防爆的

网友L:
回复内容:第7张都是母排连接的

引用 楼主:
图片继续来一波:01、02030405060708 防爆的

网友M:
图六:布局有点乱,高压低压纵横,感觉像是为了省点电线。

网友N:
晒晒电柜图片

网友O:
回复内容:是不是大电流的接触器都是直接接线,不单独引出端子了?这样显着接线有些乱

引用 网友N:
晒晒电柜图片

网友P:
第一张,这么大 的断路器,不用隔弧板吗?大断路器接线都有这个啊

网友P:
第二张图,第二排太挤了,能否把第二排的放两个元器件放第三排去?两个变频器不能并排放吗?

网友Q:
在自己干的活中,好不好看已经是次要的,主要是省空间节省成本的有没有

网友R:
1、进线母排制作不合理,要留足够的爬电距离、牢固,图中互感器也不方便维护

2、元件布置不合理,端子走线过长不美观,端子,接触器+热继,变频分三行放置

3、布局太紧凑,不利于散热和后期维护,也可能考虑现场位置,成本,有其合理性

4、柜体上面走动力线,下面走信号线,柜内母排制作想法都很好,红色火零线应该是后期现场所接,不甚合理

5、布置挺合理,元件标签也很醒目,不知道有四个安全继电器是怎么回事,掉了吗?

6、安装板到门上线缆最好缠绕管缠在一起拉上去

7、标准的西门子控制柜布置,DP线缆应该是场内调试时用的

8、变频器和开关电源都属于功率元件,建议它俩互换位置,变频器上方风机扇热对着开关电源吹不好

9、应该是外企用的控制柜,东西都是好东西,开关带手柄,我会试着把变频器放一排,图中也有自己的考虑

10、标准的控制柜,估计也是一家德企,西门子低压器件感觉性价比不高,只有德企用自己的东西

网友S:
估计功能应该没问题,但总是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T:
第9张变频器功率蛮大的,散热是靠风扇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图一:母排未做防护,且各相需要加绝缘保护层;图二:线槽...

牛批牛批

网友V:
第一张以大拖小

第二张端子最好放一起

第三张太拥挤

第四张细线太乱了

网友W:
第一张:上端未做绝缘保护

第二张:线槽未固定牢固

第三张:线束未套号码

第四张:控制线走线乱搭

第五张:元器件标签不应该贴线槽盖上,容易遗失

第六张:线槽设计不合理,没使用接线端子

第七张:DP线未走线槽

第八张:变频器下方没有预留足够的散热空间

第九张:变频器上方散热孔随意放置易燃物

第十张:断路器设计理论应在其他元器件上方

网友X:
图7,DP电缆走的太有水平了,第一次见

网友Y:
 走线不规范  原器件布局不是很合理

网友Z:
第九十张乱放图纸

网友AA:
我们的混凝土输送泵电柜

网友AB:
感觉我来晚了,基本都被找到了

网友AC:
第一张通过母排连接,除非连接处,其他的应该用黄绿红绝缘胶带缠绕,这种非常危险

网友AD:
第4张图,线太乱,也没有线号标记,不利于后期维护。

网友AE:
第七张图,PrifiBus线缆没有走线槽。

第三张图,从线槽出来的线到器件端子之间,距离太短。

网友AF:
那么多评论  我就不评论了!

上几张电柜照片吧

图1

图2

图3

楼主(2019-10-17):
回复内容:看着很养眼吖

引用 网友AF:
那么多评论  我就不评论了!上几张电柜照片吧图1图2图3

网友AG:
回复内容:给你点个赞

引用 网友AF:
那么多评论  我就不评论了!上几张电柜照片吧图1图2图3

楼主:
公布获奖名单啦

victor329
kitecrying
时三——王者之师
问学_23
光远王-西域之鹰
wxck
PLC军团长
ozoner
李东泽
何处的风
薛冬冬
早起的小鸟
桃李不严
xiexie1999
折戟沉沙铁未销
麻豆
gongkonglaj
hgxmm123
广州阿君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图一:母排未做防护,且各相需要加绝缘保护层;图二:线槽...

而且线槽看起来是带烟含卤的  有些场合严谨使用的

网友AI(2022-01-11):
第九章图片,一个柜子里变频器太多,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