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连接PROFIBUS-DP网络建议方式

楼主(2019-09-16):
三菱产品PLC很多系列自己不带PLC通讯功能,特别针对低端FX2N-FX1N甚至FX1S系列 就不配有PROFIBUS通讯扩展模块,只有Q系列支持。有扩展模块,并且原装价格昂贵。低端PLC配套的DP模块是FX1N-32DP-NT早已停产,而Q系列对应5K左右的扩展从站模块。我们介绍的是迅诺科技的一款转换模块,可以将三菱FX系列PLC扩展到PROFIBUS网络中进行和PROFIBUS设备通讯的功能。
u ?产品用途
用于Profibus现场总线与三菱FX系列PLC设备之间交换数据,采用Profibus专用芯片,支持所有Profibus-dp现场总线系统。
u ?主要特点
? ?通讯口1:Profibus dp从站通讯方式,支持连接到PLC、DCS、计算机等多种主站;
? ?通讯口2:三菱FX专用协议之格式1;
? ?Profibus dp 通讯速率:9.6Kbps~12 Mbps自适应波特率选择;
? ?三菱专用协议波特率:9.6Kbps;
? ?连接三菱PLC设备数量:1个;
? ?交换数据:最大(24个输入字)/(24个输出字);
? ?通讯回路相互隔离,隔离电压1KV且均带TVS防雷击、过流自恢复保险保护;
? ?24VDC输入电源极性保护。
u ?详细参数
工作电压
DC12-DC30V带电源极性保护
功率消耗
最大1800mW
通讯

RS-485
Profibus dp从站 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00KBps~12MBps可选
传送距离
<1200M
(标准Profibus dp 通讯距离)
通讯

可选择
(RS-485、RS-232可选),(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Kbps
通讯格式
1位起始位、偶校验、8位通讯位数、1位停止位
传送距离
RS-485<1200M、RS-232<15M
输入隔离
双通讯回路相互电隔离
适用范围
Profibus与三菱FX系列PLC设备交换数据
外形尺寸
长71mm×宽46mm×高63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2Kg
安装方式
标准U型导轨安装

Q:2305402143 P:15983848312(WX)

网友A: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B:
需、要、三菱PLC,变频、器,伺服,触摸、屏等产品的、1、85、1616、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