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机械制动的原理

楼主(2019-09-17):
什么是直流无刷电机的机械制动?那么,如何去实现机械制动?

直流无刷电机机械制动:把主电断开,接入一个反向电压,转子快停转了,如果在转子一端有刹车装置,可实现机械制动。

直流无刷电机不加驱动电压自由滑行的状态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是电机存在齿槽定位力矩,就是电机在开路状态,转动电机的轴能够感觉有一顿一顿的阻力。是由转子永磁和定子磁路闭合形成的,因此转子即使处于自由状态,也是静止特定位置。

另外由于此时直流无刷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虽然开关管是处于关断状态,但是开关管并联的有反向二极管,恰好处于正向导通的状态,它能够把发电状态产生的能量反馈回电源,必然转化为制动力矩。如果转子速度比较高,还应该考虑电源的泄放能力。一般转速度不用考虑。因此在电机初始减速阶段可以利用以上制动力把电机速度降低在考虑其它的转动措施。

通常利用直流无刷电机自身进行快速制动有两种简单的办法,一种是能耗制动,一种是短接制动,能耗制动是把电机的动能消耗在外部制动电阻上,短接制动是把电机的动能消耗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显然能耗制动对于减少电机发热更加有利。但是短接制动不需要对于硬件进行任何改动,简单方便是其突出的优点,所以我们重点研究短接制动。

网友A:
大佬大佬大佬,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