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截屏问题

楼主(2019-09-17):
系统帮助里面的指令只能保存一张最新的截屏 后面的截图会把前面的覆盖 有大佬指点怎么解决吗 能够不覆盖 保存多张截图

网友A(2021-07-11):
读取系统当前日期时间转换成字符串。参考如下:

dim NameStr as STRING

NameStr = "数据曲线-" + !Str($day)+!Str($hour)+!Str($minute)+!Str($second)

!PrintToFile("截图",NameStr, 0)

网友B(2024-12-21):
文件名改成变量,以日期时间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