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给定信号,速度为什么上不去呢?

楼主(2019-09-17):
以上为模拟量信号给定,严格按照变频器示意图接线。

旋转电位器变频器频率最大只能升到20赫兹(面板控制可以升到50赫兹)。

最后把+10V和ACI短接,再次旋转电位器可以升到50赫兹!

但是接线就有问题了啊!

电位器选的的4.7千欧,测试过阻值没有问题。

同仁们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1、你电位器接错线了

2、你设置错了

结论:问题出在你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电位器接错线了2、你设置错了结论:问题出在你人上面

1、电位器接线没问题

2、设置为模拟给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电位器接错线了...

接线没问题、设置没问题、电位器没问题,变频器没问题

那就见鬼了,鬼在捣蛋

网友B:
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接线没有任何破绽,就是结果不理想,结果仔细查了之后发现,靠,线没有接好(出现松动了,或者压到线皮了)

网友C:
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D:
看示意图:1.AC1拨码开关要设置在电压位置。2.+10V,AVI,ACI,ACM四端子直接短接+10V与AVI,另外2端子不接线看能不能升到50HZ。

网友E:
跳线连接0-10V端。

网友F:
电位器1号脚---ACM模拟信号公共端子问题。中间有断线停电使用数字表测量是找不出问题的,可以使用短接线的方法做试验,问题即可显示。

网友G(2024-01-27):
频率源对吗?有没有切换频率源的外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