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软件的46个技巧

楼主(2019-09-17):
1.页名后缀由字母变数字?
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页名-子页标识

2.修改自动连接电缆颜色?
选项-层管理-符号图形

3.取消或更改中断点不需要的关联?
改变序号双击中断点-中断点-修改序号

3.1 更改中断点的关联?
项目数据-连接-中断点导航器-选择要修改-中断点分类

4.取消自动生成线的连接?
用断点指令插入-连接符号-断点

5.改变图纸背境颜色?
选项-设置-用户-图形的编辑-常规-修改配置(白色、黑色、灰色)

6.显示自动电缆连接?
项目数据-连接-刷新

7.EPLAN部件的制作方法
1、找到各个厂家产品的报价表;

2、把产品的信息填写到附件中的EXCEL表格中,表格中的有颜色的地方是需要填写的(填写说明在批注中),其余的复制;

3、把填好的EXCEL表格另存为CSV格式文件;

4、打开EPLAN,部件管理,点击附件按钮,新数据库,然后倒入刚才的CSV文件

说明:按刚才的方法制作的部件库不能完全实现EPLAN的基于对象化的画图,即通过插入设备,即可画出电气符号。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填写“图形宏”和“功能模板”中的数据,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而我们实际画图可先画出电路符号,然后指定产品型号,实现报表统计功能即可。

8.有一页命名过一次后,页不见,后此名不能重新命?
左侧页-筛选器-可用页。

9.改变原器件颜色?
选项-层管理-符号图形每个元器件的连接点的电位传递属性都可自行重新设定。在元器件属性对话框中->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页,单击“逻辑”按钮,打开“连接点逻辑对”话框,可以为每个连接点设置“电位传递到”属性,就是定义电位传递到哪个连接点。

连接的颜色最终通过“电位定义点”来设置,执行“插入”菜单->电位定义点,将电位定义点放在导线连接上,在属性对话框中->“连接图形”页中,改变“颜色”属性即可。

这样,在执行“项目数据”菜单->“连接”->“刷新”命令进行刷新,则具有相同电位的导线连接的颜色就一致了。

10.如何选用不可见的端点?
插入-符号-SPECIAL-PLC/总线-PLC连接点-PLCBCPNG(不可见)PLCBCPNG(可见)

11.修改继电器、接触器线圈与关联触点间的距离。
双击线圈-显示-修改触点映像。

12.如何插入AUTO CAD图?
页-导入-DXF/DWG(必须先将CAD文件存到安装目录\DXF_DWG\Rittal下)插入的CAD图形没有被AutoCAD打开。

13.如何转CAD图纸?
1.页-导出-DXF/DWF(可一次转换全部图纸、只能转到安装目录\DXF_DWG\下)

2.也可以用ADOBE ACROBAT 打印图纸成PDF 文件

14.如何对图框进行列宽编辑?
每次只能新建图框的时候编辑。
工具-主数据-图框-新建其它编辑可在以后打开进行。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

15.中断点关联只显示页面、不显示列号?
图框属性没有设置行数和行高。

16.如何对已有的图框进行属性编辑(添加属性)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相应图框在窗口左侧页属性取消(激活)点图框右键-属性

17.图框行、列的起始值设定
新建图框-起始值(行)或起始值(列)

18.如何调整元件与相关触点间的距离?
双击(属性)-显示-触点映像(右下角)
1、在路径(水平显示)
2、在组件符号(垂直显示)

19.辅助触点的开、闭代号的分别?
常开的组合:0*、1*、4*、5*、6*、 *3、*4
常闭的组合:2*、3**1、*2

20.三位中间继电器和三位空开的触点?
*1-*2组合为常闭 *1公用
*1-*4组合为常开 *1公用

21.改变文字字体
1、选项-设置-公司-图形的编辑-字体有十种字体添加修改,第一项为默认。
2、对应文字的格式-字体

22.改变符号的随层字体大小。
1、选项-层管理-改变对应的内容。

23.如何显示图形预览
视图-图形预览。

24. 如何显示相关联的属性
双击-触点映像设置-用户定义勾选-进行相关设置。(单个修改)
选项-设置-项目-关联参考/触点映像-路径中的触点映像(全部修改)

25.如何设置项目的工厂代码和安放位置。
新建一个后进行设置,新建后不能更改和删除。

26.当所画的图形大于图框时,而又需标注尺寸时
1、调整图框的比例-点相应的图纸(右键)-比列
2、将尺寸属性改为手动-双击尺寸-尺寸值-去掉自动

27.如何更改线束连接点的角度
选择所需的符号后,按下Ctrl调整角度。
项目数据-连接-刷新,可使对应母线变粗。

28.如何自动在符号名前加上横线
选项--设置--项目--设备--常规-- 放置前缀钩上即可

29.如何更改项目描述
所选项目点右键--项目--属性

30.输入文本文字时使用CTRL+ENTER可以转行

31.窗口宏的造建
工具-生成宏-来自DXF/DWG文件.如果只需要DXF/DWG中的一部分来做这宏,而又不想改变其大小,可以先将图片转这宏,然后在这个宏中选中你要的部分在创建一个宏就可以了.另外在CAD中有些块转成宏后会出现不显示的问题,请先将这些块打断

32.如何导入*.MDB的部件库
1、如果是P8的格式,在菜单“工具->部件->部件管理”中的“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库,然后确定,再在“附加->导出”中,导出为“*.CSV”的格式。导出完成后,再在“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原来的数据库“ESS_part001.mdb”,再“附加->导入”文件选刚导出的“*.CSV”即可。

2、如果是eplan 5的格式,直接在“附加->导入”中,“文件类型”选“Eplan 5”,文件选要导入的产器数据库文件即可

33.编辑的图框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打开你所要编辑的图框,然后就可以修改了

34.EPLAN P8导线颜色的设置:
P8里的导线应称为“连接”,连接的颜色代表了其电位的传递路径,如可以给三相电源设置成黑色,PE设为绿色,N设为蓝色等等。

P8中电位在连接和元器件中传递的方法是由元器件的连接点属性决定的,如接触器、断路器默认将电位分别从1、3、5号连接点传递到2、4、6号连接点,也就是说接触器、断路器的进和出可带相同电位;而变压器的一次侧却不把电位传递给二次侧,说明变压器的进和出不带相同电位。

每个元器件的连接点的电位传递属性都可自行重新设定。在元器件属性对话框中->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页,单击“逻辑”按钮,打开“连接点逻辑对”话框,可以为每个连接点设置“电位传递到”属性,就是定义电位传递到哪个连接点。

连接的颜色最终通过“电位定义点”来设置,执行“插入”菜单->电位定义点,将电位定义点放在导线连接上,在属性对话框中->“连接图形”页中,改变“颜色”属性即可。

这样,在执行“项目数据”菜单->“连接”->“刷新”命令进行刷新,则具有相同电位的导线连接的颜色就一致了。

35.解决自动编号后线号重复问题

解决自动编号后线号重复问题:项目数据->连接->编号->设置->名称->编辑->范围->网络

36.怎样为连接自动编号

EPLAN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连接自动编号功能,这也导致使用的难度增加,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关心主要的功能:自动编号是怎样实现的.从大体上讲,要完成连接编号有如下步骤:

1、首先是要确定一种编号方案,即要确定线号字符集(数字/字母的组合方式),线号的产生规则(是基于电位还是基于信号等),线号的外观(位置/字体等)等等.进入设置界面的方式有几种, 其中一种方法是:选项->设置->"项目名称"->连接->编号->"配置方案名称"(或者新建一种方案).

2、根据配置好的编号方案放置线号.操作方法:项目数据->连接->编号->定位.如果不是对整个项目放置编号,在执行定位前要先确定具体范围:一是在页导航器中选中要放置编号的页集合; 二是在连接导航器中选中要放置编号的连接集合.这一步骤执行完成后,会在显示连接编号位置放置一些问号.

3、(无手动编号请跳过这一步)如果项目中有一部分线号需要手动编号,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不能少:
a) 将需要手动编号的问号修改为实际的线号;
b) 勾选该连接的属性"手动放置"(如果没有该属性请添加);

在进行手动编号时要注意两点:
I) 手动编号的作用范围与配置的编号方案有关.例如,如果编号是基于电位进行的,那么与手动放置编号的连接电位相同的所有连接均会被放置手动编号,也就是说相同编号只需手动编

号一处就行了.

II) 手动放置的编号不要处于自动编号的范围内,否则自动产生的编号会与手动编号重复.

4 根据配置好的编号方案执行手动编号,方法是:项目数据->连接->编号->命名,并勾选"除了手动放置"选项,并执行编号.

37.AutoCAD文件的导入导出 (1.9版本已修正)
针对这个问题发帖很多,要成功完成dwg/dxf文件的导入导出操作需注意:

1、dwg/dxf文件的路径名称中不能含有中文;

2、dwg/dxf文件不能存储在系统盘中;

3、(导出时)EPLAN的图层名称不能含有中文.这一要求标准情况下是满足的,因为EPLAN所有的图层中都没有中文.但当EPLAN文件中曾经执行过导入,并且导入的dwg文件里含有中文名称的图层后,这些具有中文名称的图层将使得导出操作无法正常完成.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导出操作就必须对EPLAN进行图层管理,进入方法是点击菜单:选项->层管理.(这一条在V1.8.6下未作测试)

38.导出的PDF文件中无法显示中文 (1.9版本已修正)
要想在导出的PDF文件中显示中文,就必须为多语言文本对象指定Unicode字体,可供选择的字体有:PMingLiU/Arial Unicode MS/Siemens Sans Global等,如果你的系统里没有,可在网上下载并安装.字体安装后,就可以为每一处多语言文本单独指定Unicode字体,即是什么地方需要显示中文就指派一次不同的字体,当然也可以一次搞定,方法是点击菜单:选项->设置->公司->图形编辑器->字体,设置"字体1"为任一种Unicode字体即可.

39.正确使用路径功能文本

路径功能文本可以简化对相关元件的说明文字,不需要为每个元件符号都输入一次功能文本.为了正确理解和使用,我们首先得知道路径是怎么回事:

路径:图框被分为多个路径来更快的找到放置的组件。路径的位置(水平的或者垂直的)是和标准相关的。在几何分割图框时我们称作行或者列,因为这是跟标准相关的。一个图框中的列被视为路径还是位置取决于为了该项目设置的标准(这是EPLAN帮助中的原文).为了便于理解,特说明两点:

1、路径有水平或垂直两种方向,它是由图框决定的.当我们选用一种图框后,路径的方向就已经确定,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菜单项:视图->路径来显示当前图框的路径方向.

2、如果我们定义了一个"M行乘N列"的图框,可以根据相关标准来设置需要的路径方向,方法是先打开该图框,在页导航器中选中图框名称,点击菜单编辑->属性,然后设置"报表生成方向"属性值为"水平"或"垂直",这里的"水平"或"垂直"就是路径的方向.

现在来理解路径功能文本:
1) 路径功能文本使用的要点
一个有效的路径功能文本可以把文本内容传送到具有相同路径的所有元件(*见第3)条*)的"功能文本(自动)"属性中.一个路径功能文本是否有效取决于两点:

a) 路径功能文本的插入点必须与想要标注(传送文本)元件的插入点沿路径方向"精确对齐".也就是说路径功能文本的插入点必须与元件的插入点在一条直线上(依据路径方向).通过选中菜单项"视图"->"插入点"来显示元件的插入点.

b) 如果在同一路径下有多个不同的路径功能文本,那么只有位于最上方(垂直路径方向时)或位于最左边(水平路径方向时)的路径功能文本才是有效的.

2) 路径功能文本的显示

如果一个元件处于某一路径功能文本的作用下,那么该元件的"功能文本(自动)"属性将自动与路径功能文本内容一致.想要在元件上显示路径功能文本的内容,只需要在元件的"显示"设置页中添加"功能文本(自动)"属性即可.如果一个元件手动输入的"功能文本"属性不为空,"功能文本(自动)"属性将与"功能文本"属性一致.

3) 路径功能文本的限制
路径功能文本只能在原理图页中起作用,在总览图/安装图/图形/P&I图等只能作普通文本.在多线或单线图中,下列元件也只能通过手动输入功能文本:端子排定义/插头定义/电缆定义线/屏蔽定义线/电位连接点.

40.怎样正确显示多语言文本
EPLAN可以自动翻译项目文本,但要正确显示出来,就得理解EPLAN的显示控制方法:

项目文本的选项(进入设置的方法之一:选项->设置->"项目名称"->翻译->常规):

1 多语言混合显示(可以上下排列或者左右排列)

2 单一语言显示(可以固定为一种语言或者可灵活选择的语言).
以上内容只是个人理解,如有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41.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在ePlan中自己加部件
1.*.mdb文件,这个前面说过了,EPLAN可以直接识别,你可以在EPLAN菜单栏工具-零件(或部件)-管理-附加-常规-设置:零件管理对话框-零件数据库这个路径找到你的*.mdb文件就可以使用了。注意,使用这种方法,其实是从新使用了一个新的部件数据库,也就是说,你现在使用的部件库和更换掉的是两个数据库。

2.*.xml或者*.txt文件,*.csv,这三个呢,步骤具体如下
EPLAN菜单栏工具-零件(或部件)-管理-附加-导入-导入数据集对话框里,选择部件库格式类型,比如你现在wago这个文件是*.xml文件,那么选择XML格式,然后在文件名这一栏找到wago生成的文件就可以了。注意,这时候是把数据附加到现有部件库上了,没有进行更换部件库。

也许有人会说,假如我有两个部件库,格式都是*.mdb,切换来使用太麻烦了,想把两个合并成一个,那么这时候可以将其中一个*.mdb部件库导出为*.csv文件,(或*.xml,*.txt文件,),然后再用导入的办法,将该*.csv文件导入至另外一个*.mdb就完成两个部件库的合并了。注意:导出一个部件库后,EPLAN应该切换成另一个部件库,再进行导入。

42.请教EPLAN画接触器线圈时遇到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是:选择线圈,然后按快捷键[CTRL+B],即可随意移动触点。

43.EPLAN的符号,元件,部件与设备
我喜欢在各种电气类论坛中溜达,不时能看见诸如"谁能提供西门子的符号库""跪求**公司的符号库"一类的帖子.看到这里,我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因此今天来侃一下EPLAN 中的符号,元件,部件与设备之间的区别.

先说一点题外话(:在我试过的多个电气软件中,都没有像EPLAN 一样搞这么复杂的术语(terms).初学EPLAN 的人觉得EPLAN 很难,就是因为术语太多,而又区分不开,让人产生挫折感.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我想,倘若不是EPLAN 软件25年的积淀,肯定不会有这么专业的术语,准确地来描述一类对象.也可以夸张地说,这可以体现德国人思维的严谨(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实事求是).

废话一堆,切入正题.来讲讲这4个术语的区别,为了让大家清楚设计者的意图,同时给出英文(我不会德语,~~~~(>_<)~~~~ ).

符号(Symbol):电气符号是电器设备(Electrical equipment)的一种图形表达,符号存放在符号库中.是广大电气工程师之间的交流语言,用来传递系统控制的设计思维的.将设计思维体现出来的,就是电气工程图纸.为了工程师之间能彼此看懂对方的图纸,专业的标准委员会或协会制定了统一电气标准.

目前实际上常见的电气设计标准有IEC 61346(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国际电工委员会,多数人把它叫欧标),GOST(俄罗斯国家标准),GB4728(中国国标),IEEE Std315-1975(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等.GB现在跟IEC标准已经非常接近,因为中国现在也是IEC的成员之一.GOST标准中的符号与IEC 类似,但文字符号的标示位置在符合右侧.IEC与北美的IEEE标准差别很大.日本的电气标准(JIS-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我没有看到过,但看过的日本公司的图纸格式与IEEE的比较接近.

因此,无论是西门子,施耐德,ABB公司,都不能够提供符号库的.

部件(Part):部件是厂商提供的电器设备的数据的集合.部件存放在部件库中.部件的主要标识就是部件编号(part Number),它可以包含部件型号,名称,价格,尺寸,技术参数,制造商名称等等各种数据.

元件(Component):在EPLAN 中,在原理图上的符号被叫做元件.符号只能存在于符号库中.

对于一个符号,比如断路器符号,可以分配(选型)西门子的断路器,也可能是ABB的断路器.同样,对于一个部件,如接触器,它在IEC中的符号时方形的,但它在IEEE中却是圆形的.由此可见,符号和部件传递的是不同的信息.如果两者进行结合呢,那么有另外一个术语.

设备(Device):在EPLAN 中,如果原理图上的一个元件经过了选型(即分配了部件),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个设备,既有图形表达,又有数据信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在原理图上: 符号+部件=设备.在右键菜单中"插入符号"表示将一个符号放到原理图中,成为一个元件,不包含任何部件信息;而"插入设备"则表示符号放到原理图中,同时分配了一个部件给它,那以后就不用再做选型操作了.这就是这两个操作的区别.

无论是符号还是部件,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形式.软件是如何识别它们的呢?实际上,在符号和部件后面都隐藏着"功能定义"(function Definition),因为有了它,EPLAN 就能识别哪些部件可以分配给哪些符号了,不会发生把继电器部件分配给熔断器的符号.

综上所述,标准委提供符号标准;制造商提供部件.工程师在设计时将两者结合产生设备.

44.EPLAN功能文本竖向显示的问题

首先,选中功能文本打开属性页的显示选项卡,选中“功能文本”,在“角”中输入270度,点击OK就可以改变文本角度。

45.输入文本文字时使用CTRL+ENTER可以转行

46.如何更改线束连接点的角度

选择所需的符号后,按下Ctrl调整角度。

来源:网络

网友A:
感谢分享,需要不断总结接收前人经验···

网友B(2019-11-03):
这个技巧要是图片来形象断表达会是更好。不过我已经收藏了。还得感谢你的分享精彩的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C(2020-07-08):
这个帖子才是精华

网友D:
值得收藏,无论老鸟新手都值得一看

网友E:
怎么才能弄到积分啊

网友F:
感谢前辈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G(2020-09-10):
难得一见的好帖,收藏了

网友H:
学习了,好人就是多

网友I(2021-03-01):
感谢,支持一下,分享OK。

网友J:
感谢分享,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K(2023-06-29):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

网友L:
还得感谢你的分享精彩的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M(2023-12-21):
   每次选中部件插入后,鼠标上一直带这个部件,一点就放一个,怎么取消啊!

网友N:
好帖,就是没有附件表格。

网友O(2024-10-13):
感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