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连接超时,请检查电缆

楼主(2019-09-17):
信捷ZG3-30的显示屏程序下载不进去,求问原因,报错内容是连接超时,请检查电缆

网友A:
 电缆是你自己制作的还是买的标准的?可以换一根下载线看看,或者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一下对应驱动是否有效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缆是你自己制作的还是买的标准的?可以换一根下载线看...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