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kinetix6000报警E75

楼主(2019-09-17):
公司一台罗克韦尔伺服驱动器出现E75报警,一般故障点在哪个模块上,伺服上有制动电阻吗?

大侠请指教

网友A:
E75故障代码:驱动器过电压故障(旁路超时)

解决办法:1.使用一个正确规格旁路器或者修改应用的负荷比。

                 2.使用系统内部旁路器且需要外部旁路器来增加容量

网友B(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C(2024-07-25):
E75故障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