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读表指令应用

楼主(2019-09-17):
s7-200中用读表指令从AIW0读取电机转动数据。有一个光电开关接的I0.4。我想在光电开关通的一瞬间的数据 不从AIW0读取,而是强制写成20000,之后的数据正常读取。程序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看了不懂你想表述什么,填表和出表是一对,配合使用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不懂你想表述什么,填表和出表是一对,配合使用才有意义

是这样的,这里一次填表指令一次可以从位置传感器读取100个数据嘛。电机在转动过程中转到某一个位置被光电开关感应到,比如到这个位置时填表填到VW1050,将VW1050的数据强制改成20000。之后VW1052到VW1202的数据继续正常读取。可不可以实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