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连接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19-09-17):
大神请指教萌新,我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PLC,CPU 226CN,以前我是使用PLC上的PORT1端口来连接,触摸屏的,现在我的PORT1端口被MODBUS占用了,所以只能用PORT0来连接触摸屏,(PORT0端口为下载程序的端口),但是触摸屏连在PORT0口后无法和PLC进行通讯,是不是需要调节什么参数,或者说这款PLC的PORT0就只能够被用于下载程序,因为我在使用PORT口进行MODBUS通讯的时候也没有输入,(补充一下,我是用的触摸屏为MCGS的TPC7062TX)万分感激!!!!!!!!!!!

网友A:
可以用的,只不过下载程序时候要打到STOP模式才能进行下载,否则无法连接下载程序,如果P1口可以通讯,P0口是可以的,检查一下通信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只不过下载程序时候要打到STOP模式才能进行...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在使用P0进行MODBUS时程序是一样的,就是端口改变了也没有输入啊,如果非要在P0口进行连接触摸屏的话需要怎样设置呢,可以详细一点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只不过下载程序时候要打到STOP模式才能进行...

这是我的参数设置,帮我看下,麻烦你了

网友B:
参数设置,没有发现问题,但是PLC那边你设置了吗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没有发现问题,但是PLC那边你设置了吗

你好请问可以具体说详细一点吗~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参数设置,没有发现问题,但是...

PLC要编程,设定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

你意思是设定为自由串口通讯?

网友D:
在你无法通信的时候,最好每种方法都试一下,工控就是玩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

是啊,主要那个发送和接受指令不太懂怎么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3楼贴出来的第一张图片,MCGS组态“串口端口号”设置为COM2,其他均不要变,将原来插到PORT1 的通讯插头插到PORT 0上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工控超级萌新 的回复内...

是的自由口通讯协议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控超...

这个我试过了 不行

网友F(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