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转矩控制速度限幅转矩问题

楼主(2019-09-17):
G120标准变频器做转矩控制速度限幅,用1200与G120走PROFINET通讯,PZD2为速度给定信号,PZD3为转矩给定信号,变频器在运行中,速度给定信号不变,转矩给定信号增大,为什么监控的输出转矩R31不跟随转矩给定信号增大而增大呢?转矩给定信号增大,R1508跟着变化 ,但R79不变,从而导致输出转矩R31也不变,请教此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转矩和转速之间对应关系彼此制约了吧。通常低转速下才有可能产生大转矩,如果你是希望在高速下产生大转矩,我感觉不太现实,可以看看电机转矩特性曲线图,随着转速增加,转矩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