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PLCDDRVI脉冲发送时间问题

楼主(2019-09-17):
指定加减速时间为10ms

脉冲发送频率为200KHz

问发完4000个脉冲需要多长时间?

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说是有加减速脉冲发送个数寄存器,我再手册上找不呀,麻烦有知道的大神给说下

网友A:
首先加速时间设置过短10ms,伺服在如此短时间内加速减速肯定抖动很大,其次计算肯定会有偏差的,只能大体估算,需要看0到最大速度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加上匀速运行时间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