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模块真的烂

楼主(2019-09-17):
一台37KW的变频器一启动,XD3的PLC直接连不上电脑,然后模拟量一直在乱跳,0-10V和4-20ma都试了一直跳动,几百几百的跳,然后PLC加了滤波器也是不行。

幸亏朋友那有一套200smart的,换过来完全稳定了,一点跳动都没有啊,垃圾信捷

不要说什么便宜,你做出产品来最起码得能用,不然别推广,直接说我的PLC做不了模拟量就行

网友A:
不要说什么接地什么没做好,变频器售后,PLC售后电话都联系了,能想到的办法都做了,结果只能换PLC来搞定

网友B:
非常感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原来还有这个问题。

我是直接把那个项目推掉跟老板说搞不定。

我是温度采集控制

网友C:
估计是抗干扰这部分做的不够好,有些项目确实不能用便宜货,还是得用进口大品牌,不要因为省一点钱得不偿失,楼主这是血的教训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给售后投诉下,看他们怎么解释

网友F:
不至于吧,我用单片机做的控制板,直接采集电流,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还是控制132KW的电机,最大电流都到400A了。

网友G(2020-10-19):
建议大家用右扩展模块,左扩展稳定性不好。

网友H(2021-01-17):
用485直接通讯会不会减少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用485直接通讯会不会减少干扰?



信捷的抗干扰不行,变频器的干扰又太大,所以信捷的最好把变频器单独放一个柜子里面物理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