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
KUKA死机

楼主(2019-09-18):
求助帖
50分-未结帖
正常开机过会就会出现这种错误,然后示教器死机。哪位大神知道怎样搞?

网友:
检查一下通讯插口,就是示教器和机器人的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通讯插口,就是示教器和机器人的插口
如果通讯插口有问题,开机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