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4轴非标机器人的控制选型,控制方法和程序什么的?

楼主(2019-09-18):
不算夹具能够承受 3 kg 负载就行。

        配合视觉抓取物体。

 感谢大佬们解答~

楼主:
如果有现成拿来用的也可以的

网友A:
现成的用SCARA 4轴机器人

如想省钱,可以用能控制4轴的PLC+伺服+滑台模组自己搭建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控制,自己编程,

或者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C:
四轴主要看结构,如果结构不复杂,完全可以自己用PLC搞起来,成本没有机器人贵

网友D:
如果你是用户,用量不大,不如买个成本低。

网友E:
夹具非标定制一下就好了吧,机械手4轴的都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用SCARA 4轴机器人如想省钱,可以用能控制4...

现在准备用嵌入式,然后用单片控制,因为是移动机器人,而且还要实现视觉捕捉和抓取,需要低耗和小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