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224XP

楼主(2019-09-18):
西门子的224XP PLC 如果要测温度需要加模块吗?还是可以利用它自带的模块?再或者要加变送器?

网友A:
根据温度传感器的输出方式选择对应的PL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温度传感器的输出方式选择对应的PLC模块。

那请问:它自带的两路电压输入和一路电压或电流输出就不能通过变送器来接入吗?

网友B:
首先你要温度传感器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需要加变送器变为标准的4-20mA信号,224XP自带模拟量输入一个,通过变送器后直接接到PLC即可采集了

网友C(2019-11-03):
西门子SMRAT应用水处理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