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加工工艺标准,很详尽!

楼主(2019-09-18):
铜排又称铜母排或铜汇流排,是由铜材质制作的,截面为矩形或倒角(圆角)矩形的长导体(现在一般都用圆角铜排,以免产生尖端放电),在电路中起输送电流和连接电气设备的作用。 铜排在电气设备,特别是成套配电装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工艺准备

1、按设计图纸和生产任务单,考虑最佳方案。

2、检查一次电器元件、附件型号规格是否符合图纸及材料单的要求,产品许可证、合格证是否齐全。

二、母线的选择

1、主母线的规格及材质按设计图纸,分支母线材质无特殊要求时与主回路母线相同。

2、分支回路母线(导线)的选择,按图中标注线径选择,如未标注则按断路器脱扣器电流选择。

3、主回路或分支回路选用母线时,依据额定电流在表2、表3中选用不小于该载流量的截面规格。

4、低压配电装置的接地母线(PE)应符合表1的要求。

5、高压配电装置的接地母线截面应不小于30平方毫米,过门接地线不小于4平方毫米。

6、母线的表面应光洁、平整、无裂纹、无夹杂物。

三、技术要求

1、对于电器元件,带电零件部件及母线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不得小于表5、表6、表7所给定值。(为提高产品安全性能并便于施工,我厂低压开关柜要求电气间隙不小于15mm,爬电距离不小于20mm,如有特殊情况,也不得小于表6表7的值)。

2、母线的相色及相序排列应符合表8规定

3、母线的接触应连接紧密,连接螺栓的紧固力应符合表9的规定

四、母线的制作

铜母线的制作:

1、 母线的走向及尺寸由施工者确定,同一形式的开关柜布线应一致。

2、母线应矫正平直,用母线轧平机对母线进行调直,并用木槌进行局部调整,应达到立弯(侧面弯曲)不大于2mm/m,平弯(宽面弯曲)不大于3mm/m,切断面应平整,不应有毛刺和影响质量的切口变形。

3、根据元件位置和选定的走向,用硬导线或其它材料制作母线样板,得出最理想的弯曲形式,按其展开尺寸用母排加工机专用冲剪下料,并画折弯线。

4、 母线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裂纹、折皱、夹杂物及变形和扭曲现象。

5、母线弯曲型式应根据需要进行弯曲,共有如下三种基本弯曲型式,其弯曲型式及最小弯曲半径;

注:母线扭转90°时其扭转部分的长度不应小于母线宽度的2.5~5倍。

6、 母线宜少直角弯曲,弯曲后不得有裂纹及显著的折皱,不允许用已弯曲过的母线在原折弯处又反方向折弯。

7 、多片母线的弯曲程度应一致,母线间应有与母线同等厚度的间隙。(特殊情况酌情处理) 。

8、 母线弯曲处与搭接处应有10mm距离,在母线弯曲处或母线搭接处距支撑点应有大于或等于20mm的距离(受空间限制者除外)。

五、冲孔(钻孔)

1、先将母线需冲孔位置划好中心线,并用冲子冲一定位孔 。

2、根据具体情况用母线加工机或用钻床钻孔,母线连接头孔眼的直径应大于螺栓直径0.5~1mm。冲(钻)孔应垂直,不歪斜,孔眼间中心距离的误差不应大于0.5mm。

3、不同宽度的铜母线冲(钻)孔数目和孔径大小见表12。

4、冲孔(钻孔)后的毛刺不宜用锉刀锉磨,应用惚钻去除,深度不大于0.8mm。

5、 母线接触面应用压花调平模具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接触面部分应无氧化膜,经加工后其减少值,铜母线应不超过原截面3%。

6、母线固定在绝缘子上时,其母线开孔应按下图进行 。

六、母线与电器元件之间的连接

1、直接连接的要求:当元件的端子是平面时,母线连接可直接用螺栓紧固如图,但紧固件必须是钢制的。

2 、当元件接头是螺杆时,母线可直接连接在螺杆上,如下图,为防止松动,需加锁母,在锁母之间不得加垫圈。

七、 一次母线配线检查

母线安装完毕后不应有应力,拆开检查应符合表13的要求

八、母线热缩

1、组合式变电站中三相母线应进行热缩处理。

2、 母线热缩管颜色应符合表8的规定 。

3 、按母排规格选取合适的热缩管,并按照需要尺寸用壁纸刀下 。

4、将热缩管套在母排上,用热吹风机加热,直至热缩管紧套在母排上为止。

5、套好后的热缩管应平整无褶皱。

6、 设备中零线与地线可不进行热缩处理,但应粘贴相应的接地和零线标志,宽40mm以下的母线贴Φ20mm标志,宽40mm以上(含40mm)贴Φ30mm标志。

九、母线的组装

1、母线与母线,母线与电器元件的连接,一律用贯穿螺栓紧固,贯穿螺栓紧固力应符合表9规定。

2、母线的搭接接触面应保持清洁。(如有特殊要求可涂电力复合脂)

3、母线平置时螺栓应由下至上穿,在其余情况下螺母应置于维修侧,在将弹簧垫圈压平后再旋转进半扣此力矩为宜,此时螺栓长度应露出螺母2~5扣。

4、 螺栓两侧均应用垫圈,相邻螺栓的垫圈间应有3mm的净距,螺母侧应装有弹簧垫圈或锁紧螺母。

5、 螺栓应受力均匀,不应使电器件的端子受到额外应力 。

6、 母线安装完毕后不应有应力 。

7、 母线连接处可用专用绝缘套盒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