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功器控制的电炉使用一小时烧了,调功器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9-09-18):
我的一个电炉总功率60KW由三个温区组成,三组温区分别有三个SCR控制,每个温区由两根并联电阻丝加热。

每根电阻丝:电阻14.4欧、电压380伏、功率10千瓦、表面负荷1.85W/CM2,使用温度1000℃。

空烧试炉时使用一天正常,当中间放入被加热物后,正常使用一小时后电阻丝全部熔断。调功器设定电压380V未变化,只是控制电流。

因为是两根电炉丝并联使用,所以调功器上接线是接了两根火线有一个未接线,以前使用固态继电器也没烧断过电阻丝,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全烧了。

还有这套SCR和控制表以前是控制硅碳棒的(设定什么都没动,只是改变了负载)硅碳棒可以正常升温和使用。

硅碳棒是380V三角形接线的

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放入加热物之后温度升高了多少?随着温度升高,电阻丝电阻变小,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入加热物之后温度升高了多少?随着温度升高,电阻丝电阻...

我的炉子设定1000度以后恒温在那边,然后一头放入被加热物另外一头经过1000度以后出来,温度会掉50-60度。

网友B:
加热室温度不均匀,无搅动?加热物体太大,挡住了热电偶,导致电阻丝一直在大电流加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室温度不均匀,无搅动?加热物体太大,挡住了热电偶,...

被加热物和我加热腔体有分开20-30毫米的,腔体是圆的,里面的被加热物一直在旋转的。

网友C:
两根电阻丝干以前三根硅碳棒的活?功率设计余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电阻丝干以前三根硅碳棒的活?功率设计余量足够?

够的,内部结构修改了,我怀疑可能是温控表的缘故

网友D:
我想问一下,那个是什么产品

网友A:
测温传感器安装很关键,如果采集点正好是温度最低点,这个估计实际温度会偏高,烧坏也是情理之中的

网友A:
最好就是不要加热到加热棒极限(最大加热点),最好有点余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青岛黄工  两根电阻丝干以前三根硅碳棒...

我怀疑是热电偶,测温记录不准确,或者在放入产品的时候挡住热电偶

网友E:
实在不好说:我遇到一个加热器,原设计功率4.5*2,我测量后发现功率实际达到了14.5KW*2,因为是ESR控制,于是加大ESR到80A,但是我在开通时串入1/3的脉冲,基本满足要求(原来是2.5平方毫米,按照4.5KW380V电源是足够的,2根发热丝按照Y形接法接入3相回路,控温精度也到到0.1°要求,如果不串入1/3的脉冲,发热丝的热惯性导致控温精度偏差到0.5°,不符合客户要求)

网友F:
肯定是加热棒超过了使用温度极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青岛黄工  两根电阻丝干以前三根硅碳棒...

-------------------------楼主为啥怀疑温控表,有什么理由

网友G:
加热器改成3角接线,调功器3相输出,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原理自己去想!!!

网友H(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