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换台达CPU

楼主(2019-09-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想将三菱的Q03UDCPU(30k steps 0.2μs)替换成台达的CPU,不知道有什么具体匹配的型号替换了,谢谢!

网友A:
这个最好咨询一下台达技术,他们对自己产品熟悉,你把参数要求告诉他们即可,一般这样问题最好不要自己选,或者你搞个台达选型手册,可以对比一下参数介绍,根据自己要求选择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咨询一下台达技术,他们对自己产品熟悉,你把参数...

感谢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2021-04-13):
Q03的CPU 可以换成台达AS3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