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8次设备跳停,故障如下图,几秒后画面正常

楼主(2019-09-18):
请大神给解决一下,热启动,下面控制站没断电有ups电源

网友A:
估计控制器供电会有抖动,以前出现过,我换了一个控制器

网友B:
具体是那台设备?

看看这台设备有联锁出发没有?

如果联锁没有出发,就查这个设备远程停止信号相关的卡件/继电器接线和现场的接线。

当然这个设备有就地控制(不受联锁控制)那就切换到就地 如果还跳 那就是现场的问题,如果不跳就是系统里面让他动作的。

如果有联锁就看看事件记录 里面那个联锁条件触发了。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换了控制器就解决了是吧,我前几次重新加载全站,就会好几天不在出现。我看通讯插件里有个电池,量了一下电压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估计控制器供电会有抖动,以前出现过,我换了一个控制器

网友(2020-04-22):
环网光纤通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测一下光纤衰减

网友C(2020-05-31):
我看是不是DP头的事,你测量阻值了吗

网友D(2020-07-08):
更换一下DP通讯模块,这与我以前遇到的有点像。是DP模块损坏了。

网友E:
板卡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给板卡供电的24V电源看看

网友(2020-08-26):
环网光纤通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测一下光纤衰减,和光电转换模块的运行灯是否正常

网友F(2020-12-17):
最终的原因查清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G:
最好先把能更换的更换一遍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H(2021-10-28):
应该是主控制器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电源问题,导致主控制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