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编程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18):
我用松下的FP0H与编程软件 FPWIN PRO 7进行通讯,用的是网线通讯,下面的图是我的设置,就是连不上,问一下哪个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楼主先说你的网线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另外你的电脑上设置的是自动寻找IP,还是固定IP

网友B:
先将本地IP地址与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断不同地址,其次运行一下CMD Ping一下PLC 是否可以ping通,松下有个软件,可以查询连接PLC IP地址(如果你不确定PLC地址前提下)

网友C:
你截图电脑设置的是自动获取IP

网友D:
肯定首先看看PLC IP,其次电脑本地地址需要在同一个网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本地IP地址与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断不同地址,其次...

ping过了,是可以ping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截图电脑设置的是自动获取IP

网友E:
能PING通,硬件接线没问题,编程软件自身的问题,重装或更新升级。

网友F:
要检查设备,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先将本地IP地址与PL...

ping通,证明你的网线没有问题,

还是你的软件设置问题,

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G:
网线没问题那就是IP设置的问题  默认网关不用设置

网友H(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I:
刷点积分,感谢分享,谢谢楼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