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无线传输采集六台流量计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如何实现?

楼主(2019-09-18):
大家好,我刚刚进入一家新公司,这边要做一个将 6台SIEMENS SITRANS FUE380超声波流量计的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采集到组态王里显示。(上位机离现场流量计很远只能使用无线传输)

这种超声波流量计只有脉冲当量输出,没有其他的输出方式

经过和厂家技术人员沟通,他们说可以购买他们的能量积算仪,积算仪可以将流量计输出的脉冲当量累计出累计流量,积算仪支持mbus通讯协议,然后再购买一个mbus-modbus转换器,然后再用gprs无线传输模块实现与组态王进行数据传输。因为没搞个通讯方面的项目,具体怎么实施也没什么思路。如何进行通讯,以及通讯参数如何设置,组态王里地址变量怎么定义有没有大神帮忙梳理一下。

我有另一个想法,可以用西门200smart采集流量计的脉冲信号,在程序里做累计,然后通过无线模块和组态王进行通讯,因为六台流量计分别在三个地方,需要三个200smart,也就需要三组无线模块,求大神指点一下无线模块的选型问题和如何实现。有没有类似的实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DTU,选下面才茂或者深圳宏电的

网友B:
首先你要说一下现场离主控室多少公里,一般三四公里直接无线通信即可,如果十几公里甚至更远,就需要采用无线(购买基站的方式),基于电话基站的方式进行传输

网友A:
选了DTU可以,装物联卡,但是最好咨询一下当地那个网络信号好,是移动还是联通,电信

网友C:
买个基站信号每年还要交钱,客户不一定接受,建议每个几公里放个通信模块,缩短两站间通信距离(类似长距离通信加个中继,增强通信能力)

网友D:
你客户这个流量计尽然没有累积功能,也太水了。

远程方式你可以用宏电的DTU或者其他的都可以,然后买个电话卡就可以了。我做过两个。电脑必须得联网,然后申请一个域名:88IP或者花生壳账户,在弄个路由器进行端口映射然后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E(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F(2022-11-18):
谁有简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