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1400故障

楼主(2019-09-18):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图片看不清

楼主:
故障代码为 0387h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B:
查了手册居然没找到这个故障编码

网友C:
一般为程序指令设置问题,如果设置参数溢出,程序效验会出现执行错误。

网友C:
方便的话可把屏幕设置截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我用RSLogix500软件清除了错误就好了,已经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