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这11条细节,网络视频监控工程后顾无忧

楼主(2019-09-19):
很多朋友在监控项目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不是ip地址冲突,就是图像不显示或者供电不稳定等等,引起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检查问题可能需要大费周章,把所有可能出现故障情况都检测一遍,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深有体会,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监控项目需要注意的十大细节,让监控安装后顾无忧。

监控系统能否稳定持续的运行,安装质量至关重要,我们总结以下11点,能到的话可以后顾无忧:

1、ip地址

施工前,将网络监控系统中所有设备(IPC/NVR/电脑服务器等)包括网络原有设备(电脑、网络打印机等)的IP地址进行统一修改并登记,建议不要自动获取IP地址,防止和网络中原有的设备有IP地址冲突【IPC通过电脑使用商家提供的客户端软件或者直接浏览器访问其IP地址,进行IP修改】。

2、传输距离

最大传输距离要提前考虑:超五类网线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多模光纤在千兆网络下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100米、单模光纤在万兆网络的下最大传输距离为60千米。

3、ipc户外安装

IPC安装在户外时,应顺光源方向对准监视目标,避免阳光直射镜头。

4、防水或氧化

网络摄像机最好选择配有防水尾线的,其电源、网口连接好后最好加上防水盒,不然时间久了容易导致网口氧化,搜索不到设备。

5、注意防鼠

监控线缆定期检查,注意防老鼠,尤其的集中供电,老鼠咬破线缆很常见,给监控造成故障,所以注意防鼠很重要。

6、网线

网线水晶头一定选择好一点的,无氧铜的,一定不要用杂牌或者假货。

7、交换机的选用

8个摄像机以上最好选择市面上的千兆交换机,8个以下可以选择百兆交换机(全线速交换),上了规模的项目,交换机最好是华为、h3c、锐捷等牌子的。

8、NVR

NVR与交换机一样,不能满载工作,尤其是核心交换机,考虑其扩展性。

NVR的最大资源=(主码流+子码流)×路数,不可超过NVR的总资源,通常NVR的总资源一般大概为:4路20M,8路40M, 9路60M, 16路60M,20路80M,36路128M【主码流用于本地存储,子码流用于网络传输、远程访问。如不远程访问系统,则可忽略子码流参数】。

9、电源的选择:

摄像机的电源设置根据摄像机是在控制主机边上还是比较远的距离,如果比较近的就直接在主机旁边安装大功率的直流稳压电源,将多个摄像机连接到这个电源上,直流电源功率的大于摄像机的功率总和就可以了。

如果距离较远的应该采用220V交流电源分配到摄像机边上再通过稳压电源进行变压给摄像机供电,220V交流电源线应与视频线距离应大于30公分,避免磁场干扰,影响图像传送质量。

电源线选择要通过计算才可以得到合理的选配,常用的12V供电摄像机的工作电流:

普通枪机或者半球: 工作电流约为200~300mA可以选择500MA-1A的电源

一体化摄像机: 工作电流约为350~400mA可以选择1A的电源

小型中型红外摄像机: 工作电流为600-700mA可以选择1A的电源

大型的红外摄像机: 工作电流1000MA-1200mA可以选择2A的电源

供电一套监控系统中:摄像机可以单独供电,也可以多个集中供电,如果是多个摄像机集中供电,所需要的电流为多个摄像机电流之和。

举例

假设一个监控系统要10台半球摄像机统一公用一个电源,因为一台半球的电流是300-400MA,所以10台摄像机的电流是3000MA-4000MA,就应该选择5A或者6A的电源供电。

10、电源线径的选择

假设四台摄像机到监控距离少于40米,每台摄像机可单独布RVV2×0.5电源线到监控主机并用小型开关电源供电;如果4个半球或者枪机,也可以选择2个12V1A电源或者1个12V2A电源,4个摄像机采用并联取电的方式,比较节省线材;

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多,8个摄像机,则应采用大功率的12V直流稳压电源集中供电,这个时候由于电流过大,必须考虑电源线上的压降,一般情况下,8个摄像机的系统,最远距离不超过40米的,可以布RVV2*0.75的线材集中供电;如果16路的系统集中供电,就要选择RVV2*1.0的电源线。以上的介绍的是摄像机到监控主机不超过40米距离的电源线的选择。

如果摄像机到主机的距离超过40米,就要考虑用220V集中供电,到摄像机端进行变压变成12V给摄像机供电。一般情况下,220V供电,只要系统不是太大,8路以下,200米以内的距离,都可以选择RVV2*0.75的线材,如果8路以上,都是大功率的红外摄像机,就要考虑用RVV2*1.0的电源线供电了,另外如果距离更远,为了保证安全,最好用RVV2*1.5的线材。

11、摄像头与录像机混搭

大华的录像机添加海康摄像头时需要设置onvif协议。

设置了onvif协议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可能的原因:

1、摄像机ip地址没有与录像机在同一个网段。

2、端口没有设置正确,

3、密码没有设置正确。

4、摄像头出厂没有开启onvif协议。

5、如果是海康的摄像头,需要添加一个用户,再确认启用onvif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