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采用德嘉S7-200以太网模块与InTouch通讯实例

楼主(2019-09-19):
安装西门子S7TCP驱动程序“DASSIDirect”;开始菜单/程序/Wonderware/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程序,DAServer Manager下,找到“SIDirect DAServer”。

右击Configuration”,在菜单中选择“Add PortCpS7 Object”; 右击“New_PortCp_000”并选择“Add S7Cp_200 Object”,加入一个S7200站点,建立S7CP_200连接,该说明以德嘉S7-200以太网模块(型号为ETH-PPI)为例,填入ETH-PPIIP地址:192.168.1.10,其它默认。

选择Device Group”属性页。,右键点击“Device Group”对话框中的空白地方,选择“Add”,添加一个 Device Group,将“Topic_0”改为需要的名称,比如“ethppi”,这个名称需要在INTOUCH中使用。

右击ArchestrA.DASSIDirect”,选择“Activate Server”来启动此DA Server

打开INTOUCH软件,工具/配置/访问名,添加访问名来对应DA Server中的S7TCP站点中的Device Group

“访问名”中填入“S7-200TCP”,在“应用程序名”中填入“DASSIDirect”,“主题名”中填入“ethppi

选择标志名字典

新建S7-200的变量,填入,如:bbb;选择访问名,如“S7-200TCP”;在项目中,填入S7PLC的地址,如“db1,w0”,对应VW0

标记名规则:

DB1.DBX0.0=DB1,X0.0

DB1.DBW0=DB1,W0

DB1.DBD0=DB1,D0

I0.0=IX0.0

M0.0=MX0.0

Q0.0=QM0.0

通讯在“窗口”中,引用建立的变量,即可以建立S7PLCINTOUCH监控画面的通讯

运行结果如下:

上述以ETH-PPI为例,其它以太网模块亦可,如:ETH-ibusCP243iCP243-ibus

网友A:
很实用,正好学习了Intouch怎么用,谢谢楼主分享,辛苦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