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KTP1000BasicPN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9-09-19):
目前触摸屏的密码用原有的密码已经不行,之前是跟隔一段时间密码就失效,得换别的密码,很纳闷,这个密码设置好不是就不变了么?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是西门子KTP1000 Basic PN触摸屏。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呢?应该是保持型寄存器存不住数据了!

网友B:
捕获123.JPG楼主按照图片设置一下,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电池的原因,这个没有电池啊。直接是24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照图片设置一下,应该是这个问题。

这个取消以后是不是得重新下载?

楼主:
改了以后下载提示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