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加装FX3U-ENET以太网模块后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19):
       在FX3U-ENET-ADP用户手册183页(如图)提及:这两个以太网模块的MC协议“与A系列E71具备互换性的结构方式” 是什么意思?

       是否指的是FX3U-ENET系列与A系列E71以太网口的通讯协议完全兼容通用的,在上位机端可以用A系列的以太网通讯驱动去读写带FX3U-ENET以太网模块的FX CPU?

       我遇到的问题是上位机通讯软件applicom console里没有FX系列的以太网通讯驱动,只有A系列和Q系列的以太网通讯驱动,我经过测试,在上位机中使用通讯软件(applicom console和KepserverEX)都以A系列的以太网通讯驱动去访问带FX3U-ENET以太网模块的FX CPU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深入了解三菱通讯协议的大神,FX3U-ENET系列与A系列E71以太网模块的通讯协议是不是完全一样可以通用的?

网友A:
你可以试下Q系列的通讯方式,还有就是你必须使用以太网的方式下载程序,否则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