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service-如何避免信号源仪器损坏?

楼主(2019-09-19):
  信号源是四大通用电子测量仪器之一,其他三种是: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和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是一种能提供各种频率、波形和输出电平电信号的设备。在测量各种电信系统或电信设备的振幅特性、频率特性、传输特性及其它电参数时,以及测量元器件的特性与参数时,用作测试的信号源或激励源。凡是产生测试信号的仪器,统称为信号源。

  信号源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那么使用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各种故障。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根据多年维修经验总结得知信号源常见故障如下: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出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那么如何避免信号源出现以上故障现象呢?下面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分享信号源使用注意事项:

  一、静电防护

  静电会产生瞬间高达几万伏的电压,对电子元器件有这致命的伤害。信号源中的衰减器和混频器对其极为敏感,特别容易被打坏。所以在使用信号有时,应注意静电防护。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静电人体并未能感知到,但是却足以对仪器造成损坏。

  1、请使用信号源附带的标准3芯交流电源线;

  2、静电会导致仪器的损坏以及使用者受到伤害。正确接地可以避免静电的累积;

  3、在没有保护接地的情况下,请不要破坏导线、电源线或者变压器的接地;

  4、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一般情况下仪表使用的电压为100V120V220V,误差+/-10%,或者240V,误差+5%/-10%。接地电阻应该小于1欧姆。零线和地线之间的压差小于1伏。有需要的话请安装不间断电源。

  5、仪器操作人员应穿静电服,防静电鞋,手戴防静电手环。并在每次使用仪器前测试其防静电准备是否良好。

  二、信号源输出功率不能太大

  1、避免由于信号源输出电平设置导致的前端损坏。输出信号的反射,或者外部的偏置可能导致前端过载,损坏前端器件。典型的反向功率保护电平是33dBm(2watt);

  2、在把信号幅度减小到最小安全电平后再开启连接的仪器或者打开、关闭被测器件,可以避免信号对信号源输入和输出端口造成的意外冲击;

  3、避免测试允许直流或者射频信号输入射频输出避免由于信号源输出电平设置导致的前端损坏。输出信号的反射,或者外部的偏置可能导致前端过载,损坏前端器件。典型的反向功率保护电平是33dBm(2watt);

  4、在把信号幅度减小到最小安全电平后再开启连接的仪器或者打开、关闭被测器件,可以避免信号对信号源输入和输出端口造成的意外冲击;

  5、避免测试允许直流或者射频信号输入射频输出口以及IQ输出口的系统;需要时,适当使用隔直器,限幅器和外部衰减器。

  经常的超负荷输出信号对信号源有不良影响,会降低信号源的使用寿命。安捷伦的信号源在不同型号和不同选件的情况下,最大输出功率各有不同。因此在使用信号源时应该要熟读此型号信号源的DataSheet.。在DataSheet中所给出的功率输出范围内使用仪器。

  三、在测试有源器件,如放大器时。信号源输出端必须加反向功率保护,在射频电缆未拧紧时,不要按输出键。

  1、注意阻抗匹配。如果阻抗匹配不好,由此引起的反射信号将直接进入到信号源内部的反向保护电路,对反向保护电路形成冲击。冲击越频繁,使方向保护电路更加加速老化。正确的设定输出功率值以及良好的阻抗匹配可以延缓器件的老化,降低故障率。

  2、在测试大功率的直放站时,将存在反向大功率,在信号源输出端必须加功率衰减器。

  四、如初测器件会产生直流偏置,测信号源输出端需加隔直器。

  直流偏置进入信号源的输出端后,会对信号源的反向功率保护电路产生影响。降低使用寿命。

  五、机械应力

  在信号源输出端,不能加持重物(如大功率衰减器等)

  六、保持良好的使用环境

  良好的接地,通风和散热是延长信号源使用寿命的必要条件。

  1、安捷伦的仪器使用电环境需达到安捷伦对供电电源质量的要求标准。类似于国检计算机机房A类标准。

  2、要定期清洁信号源的出风口,保证没有灰尘阻挡仪器的散热。通风不畅会导致仪器内过热,损坏。最佳工作温度是20-30°C,保证环境温度<35°C;

  3、在不使用信号原时,请讲射频输出关闭。

4、仪器安装在机柜里时,要保证仪器内外对流正常。环境温度必须低于产品最大工作温度,该温度为每消耗1004°C。如果机箱消耗功率超过800瓦,必须使用强制对流散热。

七、正确搬运仪器

1、运输时候使用把手拎起仪器;

2、避免把手放在前面板上抬起仪器。如果滑脱会导致键盘,旋钮以及接头的损坏;

3、比较重的仪器请使用推车,或者 人搬运。

4、运输时使用适当的包装

使用非专业包装材料可能导致仪器损坏。不要使用苯乙烯小球做为包装材料。它不能充分保护仪器,并会产生静电导致仪器损坏。可能的话请保留原包装以便重复使用。

关于我们:

西安安泰维修中心成立于2008年,专业从事各种测试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与技术支持,具备对国内外高端仪器进行芯片级维修的技术能力。成立伊始即紧扣仪器技术发展脉搏,紧跟电子器件与PCB技术发展潮流,始终保持领先的维修技术与能力。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数十种进口与国产品牌、各种类型测试与测量仪器的维修能力。

专业保障 实力服务
  ※十年专业维修,服务遍布全国多个行业
  ※专业的设备,为维修的质量保驾护航
  ※器件级维修,最大限度降低维修成本
  ※身边的维修,高效快速,为您节约宝贵时间
  ※不收取任何检测费用,令您充分掌控维修主动权
  ※专业技术团队,提供测试测量仪器全方位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