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如何同维纶的在画面编辑的时候实现语言切换

楼主(2019-09-19):
1568878344(1).png可以选择L1 L2语言切换这种功能

网友A:
先在工程属性里面配置多语言功能。然后组态软件-编程-工程语言选择对应语言。可以在官网资料下载-程序示例里面下载案例查看

网友B:
楼主真是个大大的好银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