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界面如何根据PLC内部地址进行变动

楼主(2019-09-21):
大家好,我是新手,接触PLC不久,遇到一个关于台达触摸屏弹窗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触摸屏弹窗根据PLC地址进行自动切换,比如PLC的M0开启,触摸屏就会自动弹出一个相应的弹窗或者界面,求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楼主说的就是报警弹出触摸屏画面吧?

1触摸屏本身弹出窗口

2PLC编程软件里设置复制到D寄存器

网友B:
用PLC地址控制切换画面吧?

网友C:
用三菱的给你举个例子吧:

首先,设置基本画面切换软元件,如有需要报警弹出,可以再设置一个叠加窗口。

比如你的报警窗口是弹出窗口,窗口画面切换软元件是D71。报警画面编号是30.

然后用你所需要的条件来驱动画面切换就可以了。

就用你说的M0来驱动。指令就是LD M0

MOV K30 D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地址控制切换画面吧?

对,就是PLC内部地址进行自动切换画面,不是弹出报警讯息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用PLC地址控...

我的台达PLC好像是D0,然后对应的赋值

网友D:
我来答复吧。使用软件中的模块参数,设置命令区中的画面编号。这里我设置为了D0(就是PLC的DO),然后将你想要弹出的画面设置为子画面,通过在PLC中修改D0的值为子画面的画面编号来调用子画面就行了。具体操作可以看软件的使用手册中关于命令区的说明。image.pngimage.png

网友E(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2022-01-19):
我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