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触摸屏怎么不实时读取数据

楼主(2019-09-21):
(图片)

网友A:
在HMI变量里面可以设置为实时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MI变量里面可以设置为实时读取

在哪里设置,应该就是实时读取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怀疑通讯速率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怀疑通讯速率慢

以太网通讯的

楼主:
一直0和读取的实时数据跳动

网友C:
问题完全不清楚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0和读取的实时数据跳动

怀疑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D:
变量可以设置HMI是否可读、可写

网友E:
在触摸屏的变量表里面,找到MW20这个变量,后面有个周期,可以更改时间,如果数值更新时间不长的话可以解决

时间长的话可以再PLC里写个程序,每隔多长时间把MW20这个值写到另外一个地址,再给触摸屏显示

网友F:
积分不够,先码一下

网友G(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