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箱空气开关配置指南,三种方法哪个更好?

楼主(2019-09-21):
不知道你是否见过这样的用电设备,就是一个闸刀开关,和一副保险丝,闸刀内左右刀片是接通断开电源,和电流过高后的一个自动熔断,起到断电的装置的保险丝,这样来保护用电设备和控制电线的安全负荷。

那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国家对于商品房内的配电箱有相关的规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延用原来的配电箱及内部的元器件,那我们要知道,里面该有什么才能保障用电安全。

首先,有一个总的双路空气开关,可以进行电路的通电或断电,同时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超过额定电流,进行自动跳闸的作用,来保护家里电器及传输电线的安全。同时,合并一个漏电保护器,与空气开关联动。当漏电保护器产生漏电保护动作时,联动空气开关跳闸,断开整个室内的电源。

从这个总控开关再往下一级,那就是按照用途和房间不同进行的线路安排。比如照明一路,插座一路,卫生间单独一路,厨房单独一路,单个空调各一路,冰箱可能也单独一路。这样分路的好处就是,单独的线路出现问题暂时无法解决,就不会影响其他的电器使用。

漏电保护器一般的要求是动作电流不高于30ma,断电动作要在0.1秒内,为了进行有效性测试,漏电保护器面板上有个测试按钮,可以每个月左右,进行一次有效性的测试,以免漏保失效。

对于空气开关来说,碰到很多用户不知道该买多大电流的,而有些电工也会随便选择,我们要知道,如果电线可以承受15安培,你的空开是16安培,当用电设备超过15安培的电流时,空开没有自动断开,而电线承受着最高的负荷,就很容易出现电线过热的安全隐患。所以空开因小于电线承受的最高值,这样来保护电线的安全也避免过早老化的问题。

根据电源线线径粗细或电器功率大小来配置,一般2.5平方的铜芯线可以使用16A的空气开关,4平方的铜芯线可使用25A的空气开关,6平方的铜芯线可使用32A的空气开关,这样来选择。

对于漏电保护器如何进行配置,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常规的总开关配置一个即可,也有分路厨房卫生间分路再加漏保的。缺点是一个位置出问题,全部断电,检查问题困难。

第二种方法,总开关及分路空气开关都配置漏保,但是如果跳闸,可能总闸调,也可能是分路漏保跳,也是排查困难,而且可能错误跳闸的概率会高一些。

第三种方法,就是总开不配漏保,其他分路各配一个漏保。缺点就是成本高,但是安全和问题出现排查更方便。

经济角度出发,当然选第一种,所以也是最常见的配置方法。用的方便放心,就用第三种。

可选的品牌很多,梅兰日兰、ABB、施耐德、西门子、德力西、正泰、飞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