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值输入与西门子PLC显示数值不符

楼主(2019-09-22):
求助!!

准备将触摸屏的数值输入单元来设置西门子S7-200的PID指令的设置值,可是我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值和PLC监测的值完全不符合。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图片反了,补三张。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需要转换格式,转换触摸屏接受的数据格式

网友B:
看这个触摸屏是第三方,这个你可以多测试几种数据格式,发现一致就选用那种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需要转换格式,转换触摸屏接受的数据格式

是改动PLC吗?还是改动触摸屏上面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触摸屏是第三方,这个你可以多测试几种数据格式,发...

数据格式是改动PLC的吗?

网友C:
触摸屏里面有个编码类型更改试试

网友A:
修改这里触摸屏的格式,或者修改PLC,用PLC用数据转换

网友D:
PLC里用的VD8 触摸屏用的VW8 这里的问题吧

网友E:
有数值说明通讯正常了,触摸屏数据类型是字,PLC数据类型是双字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PLC里面字和双字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PLC里面字和双字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可以在线修改数据类型看看,很方便

网友G:
数据格式不对,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F:
数据类型两边不匹配

网友H:
很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I(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J:
引用 网友D:
PLC里用的VD8 触摸屏用的VW8 这里的问题吧